[功能实战] H7-TOOL测试8脚PY32F002的RTT,DAPLINK,脱机烧录和3.3V,5V供电的情况(2023-05-08)

楼主(2023-05-08):
1、PY32F002AL15

用的HSI默认是8MHz的,配置下可以到24MHz,所以SWD接口速度不能太快。

2、做的简易小板

3、脱机烧录

3.3V或者5V均没问题,比较稳定(SWD速度配置推荐1MHz-6MHz)

4、RTT

3.3V或者5V均没问题,速度可以满速,不用降速

5、MDK调试下载

3.3V或者5V均没问题,MDK调试配置注意:

推荐不要勾选这个选项,勾选这个选项不稳

速度配置1MHz,如果下载出问题了,可以先切换到200KHz测试,正常后继续使用1MHz。

调试效果:

供测试用例子:

楼主:
更新完成。

网友A:
这个芯片其实还是PY32F030那一颗

网友B:
RST不接电容, 可以烧录?
我这里的PY32F003不接电容不行
RST引脚复用为IO后, 必须接复位才可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T不接电容, 可以烧录?
我这里的PY32F003不接电容不行
RST引脚复用为IO后, 必须接复位才可以下载

测试不接RST引脚不影响。

可能板子比较简单,我们这个就是个裸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其实还是PY32F030那一颗

有可能,很多厂家有这种玩法,同一个系列面向不同细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很多厂家有这种玩法,同一个系列面向不同细分。

开盖看过了,确实同一颗

网友C(2023-07-12):
请教下,PY32的keil pack 包去哪里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PY32的keil pack 包去哪里下载

下载我分享的例子,里面有。

网友D(2023-12-12):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很多厂家有这种玩法,同一个系列面向不同细分。

可以直接用STM32F030 例程开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直接用STM32F030 例程开发么

可以试试,我是直接用的002软件包。

楼主(2024-05-20):
PY32F002B系列没有读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