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GUI_KEY_TAB切换焦点后如何重绘?

楼主(2023-05-08):
使用GUI_KEY_TAB切换焦点,现在需要切换焦点后重绘设置TEXT控件,如何重绘呢?谢谢!

网友:
文本控件不支持聚焦。

楼主:
使用GUI_KEY_TAB切换焦点有回调函数么?

楼主:
GUI_KEY_TAB切换焦点有回调函数么?是哪个函数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GUI_KEY_TAB切换焦点有回调函数么?是哪个函数呢?谢谢!

可以考虑用按钮自定义回调做个文本控件用,这个支持聚焦,你可以方便修改。

网友:
文本控件会自动重汇的。 如果要修改文本,直接使用文本控件的相关api函数就可以。 比如TEXT_SetTex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GUI_KEY_TAB切换焦点有回调函数么?

GUI_KEY_TAB是一个消息,它不是控件,也不是窗口。
如果有控件获得了或者失去了焦点,这个控件本身可以得到一个相关的消息。
WM_NOTIFICATION_GOT_FOCUS
WM_NOTIFICATION_LOST_FOC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