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搭配H7系列的硬件jepg解码实时刷图的资源占用问题。

楼主(2023-05-08):
最近想做一个lvgl的模板来做图形显示。意外发现除了开机把所有图片都导入sdram存储外,还可以用硬件jepg编解码器实时刷图。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所有图片资源都依赖硬件编解码器实时刷出来呢?这样的话sdram的占用以及开机时间都可以大大缩减,图形界面的绚烂程度也可以不受限于sdram的大小。
所以我的问题是硬件编解码的实时刷图效率是多少呢?
平台:stm32h743xih6
         32bit 32M sdram
         32M qspi flash
         512M sd卡
        屏幕 800*400RGB屏 像素格式 RGB565  (可以到ARGB8888最好)
目的:我希望RGB565格式,单片机从flash或者sd卡读出800*480大小的jpg文件并且进行硬件解码,然后dma2d将解码后数据转换成rgb格式并传到显存。一套流程下来,帧率不低于30帧/s。
涉及的方面有点多,
所以我只想知道这个思路可不可行呢,我有去实现这个模板的必要吗?
H743的性能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吗,如果可以ARGB8888格式可以吗?

因为如果思路可行的话,那就不需要把图片格式从ARGB888到RGB565,然后再把图片转成bmp,再转成.bin.
只需要把ui给的图片直接通过usbd_msc程序放在相应文件夹了,好修好改好用。

网友A:
供参考。

振奋人心的消息,攻克emWin底层使用硬件JPEG,实现更简单,全程使用SDRAM,显示800*480图片30ms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362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参考。

振奋人心的消息,攻克emWin底层使用硬件JPEG,实现更简单,全程使用SDRAM,显示800*480图片30m ...

谢谢大佬,我也高低得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