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烧坏,大家帮忙看看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2023-05-08):
在充电的时候,会出现mos管烧坏
驱动电压是通过电池分压提供的,单片机通过光耦驱动;还有一部分利用芯片检测当前电池电压,来控制驱动电路

楼主:
在电池长时间放置后,进行补电时偶尔会出现MOS管烧坏的情况

网友A:
从电路看,并联这么多mos管,应该是大电流的应用。 那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1, Mos的并联使用要做好均热设计,以利于均流。2, mos的驱动要能够提供瞬间大电流,比如1A以上,减少mos开通关闭过程中的损耗。你这个电路中,mos的驱动电路明显不足。3, 耐压30V以上的Mos,驱动电压最好在10V以上,15V以内。

功率电子设计中,驱动是非常重要的,充放电的电流,速度,电压,反向电动势均需要考虑。而新手容易把mos当做简单的电平控制的特性来设计,带来很多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路看,并联这么多mos管,应该是大电流的应用。 那么有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1, Mos的并联使用要做好均 ...

驱动电压应该都是可以满足的,但不一定能提供瞬间大电流,mos管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长时间导通的,充电电流为10A,有没有可能在充电瞬间,会产生大电流冲击,mos管过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电压应该都是可以满足的,但不一定能提供瞬间大电流,mos管在一般情况下都是长时间导通的,充电电流 ...

我简单查了一下,你这个mos是75V120A的,电压和电流都算大的了。 它的GS电容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驱动电路应该用10~15V的电压,并支持1A甚至5A的瞬间电流才比较好。你需要在你的驱动电路后级加上一对三极管做推挽输出,这是驱动大功率mos的常用做法。
你这个mos是作为highside开关用的,mos的S极是电池电压,G极电压就需要一个电池电压+10V的电源,那么就需要专用的隔离电源或专用芯片来驱动它。

你这个充电损坏的大概率是由于驱动mos打开时,由于驱动电路电流太小,打开速度太慢,导致mos较长时间处于一个线性状态(内阻较大),内部过热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查了一下,你这个mos是75V120A的,电压和电流都算大的了。 它的GS电容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驱动 ...

好的 感谢大佬 下周开始测试驱动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简单查了一下,你这个mos是75V120A的,电压和电流都算大的了。 它的GS电容也比较大。
所以,它的驱动 ...

频率很低的话,驱动可以不用那么大吧,测一下上升和下降的时间看看。

网友:
建议使用专用的MOS管驱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