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在中断里发送超过缓存区的数据时卡死

楼主(2023-05-08):
卡死状态和寄存器如图

我在调试CANopen的时候开了串口,由于我在执行过程中打印了过多的信息,结果发送缓存区一旦满了就卡死,后面测试发现有可能是中断的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注:定时器和串口的抢占优先级和从优先级都尝试过对调,未能解决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程序有些问题,导致缓存区溢出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你年初的帖子里面回复过

标准库bsp_uart_fifo.c里面串口发送函数UartSend修正完善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94

我们这个是串口FIFO中断的玩法,只要你的串口中断有执行机会,是不会卡死在这里,卡在这里说明程序在一直等待有发缓冲区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在你年初的帖子里面回复过

标准库bsp_uart_fifo.c里面串口发送函数UartSend修正完善

我记得您的回复,并按照帖子进行更改了,在数据已填满缓冲区的时候开启发送中断,也就是我一开始发送的图片里的程序一样,但是依然会有问题;
目前已经发现并解决了问题,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抢占优先级不一样,修改后就恢复正常了,谢谢硬汉哥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