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请教一个接收数据的问题

楼主(2023-05-09):
接收主机发过来的协议数据,譬如串口接收。是1.在接收程序中直接解析数据好,还是2.把收到的数据入队列,发送到另一个线程或者程序段来处理。这两种方式哪种比较合适?还有方法1会不会丢数据帧,方法2把数据入队列,效率是不不是受到些影响。

网友:
1  如果解析代码执行时间比较短的话,直接解析即可。
2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就放在任务里面,基本没什么影响。完全处理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