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测试发现N32G031C8不能烧写0-F循环递增文件,会导致无法识别IDCode,得从RAM或者系统boot启动,然后烧录可恢复

楼主(2023-05-09):
本来是打算随意烧写个文件测试下速度,发现烧录0-F循环递增文件,会直接将SWD接口锁住。

测试用文件:

解决办法是设置boot引脚模式,从RAM或者系统boot启动,然后烧录个正常的程序,可恢复

网友A(2024-04-22):
请问为什么 N32G031C8 烧录时只支持硬件复位。(对比Keil烧录和Powerwriter)
(断电上电复位倒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 N32G031C8 烧录时只支持硬件复位。(对比Keil烧录和Powerwriter)
(断电上电复位倒是也可以)

看我楼主位的截图,我这个4线的,没有接硬件复位引脚.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选择硬件复位选项,接不接硬件复位引脚均可。这个选项算是一个软件复位的加强版,并不是说需要大家一定要接硬件复位引脚。

此贴进行了详细说明:

H7-TOOL测试N32G031的RTT,DAPLINK,脱机烧录和3.3V,5V供电的情况(2024-04-06)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082

使用中还有什么问题,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