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的板子, 发现程序一直会在这里卡死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RESET)

楼主(2023-05-10):
h750的板子, 发现程序一直会在这里卡死 换了好几块板子都没有用 ,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
        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RESET)
        {
          if((int32_t)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E_TIMEOUT_VALUE)
          {
            return HAL_TIMEOUT;
          }
        }
一直会在while(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HSERDY) == RESET) 这里死循环

网友:
用内部HSI试试。

楼主:
内部的可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外部的使用不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的可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外部的使用不了,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说明没正常起振,换个有源晶振试试。

楼主:
问题已找到,硬件把外部的25M晶振接到了外部低速时钟信号(OSC32_IN)引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