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V2.2.2 将增加I2C EEPROM的脱机烧录功能

楼主(2023-05-10):
2023-05-10 V2.2.2 将新增串行EEPROM烧录功能。

【说明】
1、目前仅支持单路烧录,不支持1拖4、1拖16模式。
2、器件地址默认为0xA0 (8bit地址)
3、整片擦除是写全FF数据到整个存储空间。
4、缺省SCL时钟是400KHz。在高级配置页面可设置,参数名为: SCL时钟速度(kHz)  值阈: 1-800

【接线】
H7-TOOL             EEPROM
   TVCC     ------    VDD
   GND      ------    GND
D8 SCL    ------    SCL     (H7-TOOL内部已有2K欧姆上拉电阻)
D7 SDA    ------    SDA     (H7-TOOL内部已有2K欧姆上拉电阻)

【SOP8 芯片引脚定义】
   ---------------------
   |   A0        VDD |
   |   A1         WP  |
   |   A2        SCL  |
   |   GND      SDA |
    --------------------

  一般情况下 A0、 A1、A2、WP 均接GND

网友A:
从22年底盼到现在, 还没盼到 FreeRTOS Tra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22年底盼到现在, 还没盼到 FreeRTOS Trace

下周增加uCOS-II的Trace支持。
并发布FreeRTOS用户手动添加变量地址Trace文件,方便需要的网友先玩起来。

网友B:
什么是否发布应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否发布应用呀

如果现在需要的话,在TOOL群没,在的话,可以联系群主索要下临时版。
如果不急的话,可以等新版固件发布,应该快了。

网友(2023-06-26):
正需要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