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择编译问题,宏定义和枚举的区别

楼主(2023-05-10):
使用keil学习开发GD32过程中,使用选择编译(条件编译)来一键开启或关闭调试信息,但是有以下问题

使用宏定义可以正确选择编译
如果使用枚举类型则无法正确判断,但是对应的值都是对的
这是为什么呀,我需要补充哪方面的知识呢?
注:忽略图中printf函数的位置,为了展示问题挪上来的。

网友:
AC5和AC6测试了下,确实不行。

网友A:
枚举是在编译时才生效。条件编译判断发生在预编译阶段,所以第二段#define DEBUG_PRINTF ON等价于#define DEBUG_PRINTF,所以你把enum那句去掉也能编译通过,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枚举是在编译时才生效。条件编译判断发生在预编译阶段,所以第二段#define DEBUG_PRINTF ON等价于#define D ...

只是这样的话,第2段#if要改成#ifdef了

网友B:
1. 宏定义的那个,是条件编译,发生在编译阶段。
2. 枚举是数据类型,只能在程序的执行阶段才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枚举是在编译时才生效。条件编译判断发生在预编译阶段,所以第二段#define DEBUG_PRINTF ON等价于#define D ...

谢谢大佬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宏定义的那个,是条件编译,发生在编译阶段。
2. 枚举是数据类型,只能在程序的执行阶段才能判断。

谢谢大佬讲解

网友:
啊,不好意思,3楼的说法是严谨的,一个是预编译阶段,一个是编译阶段。我说错了,误人子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