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TM32F407和STM32F103 双机SPI通讯

楼主(2023-05-10):
STM32F407 用SPI1 8分配时钟 STM32F103 用SPI2 2分配时钟 407作为主模式,103作为从模式,407向103发一个固定的16进制数,103收到后加4回传给407 利用debug模式观看407,每改变一次407发送的数后,必须把103重新启动一次,才能回传正确的数,请问这是为什么?是时钟出错了吗?

网友A:
从机模式的主频完全由主机控制。

将F407速度配置设置为最低看看正常不,另外从机使用中断或者DMA方式,方便及时接收,

网友B:
应该分3步分别验证,407为主,103为从,可以分开单独测试,第一步,验证407-->103的数据确保是正常的,407为主,103为从,问题一般都不大,第二步验证103-->407的数据是否正常,因为103为从,不能主动发送数据,需要407发送哑巴字节的同时,才能发送,确保以上两步发送和接收数据都是正常的,第三步,407<-->103,双向数据测试就问题不大了,一定要注意407为主,103为从,从机不能主动发送数据,需要主从的紧密配合

楼主(2023-06-15):
引用 网友A:
从机模式的主频完全由主机控制。

将F407速度配置设置为最低看看正常不,另外从机使用中断或者DMA方式, ...

感谢感谢,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分3步分别验证,407为主,103为从,可以分开单独测试,第一步,验证407-->103的数据确保是正常的,407 ...

谢谢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