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8563

楼主(2023-05-10):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测量da输出模块电压时(用的是dac8563)的情况,复位时让电压表负极连接板子的负极,才能输出正确的电压,而且负极一旦拿开,再测就不行。然后查资料得知和增益有关,当电压表负极连接板子负极进行复位烧入,增益1对应输出为0V到2.5V,增益2为0V到5V。而电压表负极断开后,增益1输出对应为0V到1.25V,增益2为0V到2.5V。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感谢!感谢!

楼主:
已解决,CLR脚的问题,直接接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