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CUBEMX配置H723可以ping通但无法稳定的使用TCP+SOCKET

楼主(2023-05-10):
大家好,小弟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大佬能指点一下。     去年我在F407的板子上实现了FREERTOS+TCP+SOCKET的正常的数据发送。     然后做了自己的板子,板子使用的是H723ZGT6的芯片加LAN8720的网络芯片,然后看着网上的配置实现了正常的ping通,但是我把F407上关于SOCKET的传输的程序搬过来之后(我理解的是这部分程序只是关于SOCKET通信的,在F407和H7上都是通用的),H7的板子可以和电脑连接上,但是不能像在F407上那样征正常的传输数据,并且连接大概只能维持18秒左右就会断掉。我怀疑是自己CUBEMX配置的有问题。现在我把我的关于MPU的配置贴上来,有大佬看到了麻烦指导小弟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补充一下,我发现不是连接十多秒就不行,如果不进行收发数据的话可以一直保持连接,但是一旦进行数据的收发,很快就会断开

楼主:
底下是CUBEMX配置的MPU的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工程分享到百度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把你的工程分享到百度云下

好的,谢谢硬汉哥的回复,小弟很荣幸。    我把链接放到底下,麻烦硬汉哥跟其他大佬们给小弟一些指导。
这个工程中,实现的是板子作为客户端与PC连接,然后关于SOCKET的程序就在client.c里面,就是简单的socket的传输。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ztzEn9nVL2_oCgsubeUtg
提取码:8686

网友B:
建议按照EMAC_STM32H7xx.c中配置ethernet的MPU。
       \n
            Cortex Memory Protection Unit Region 0 Settings | Value
            :-----------------------------------------------|:-------------------------:
            MPU Region                                      | **Enabled**
            MPU Region Base Address                         | **0x24000000**
            MPU Region Size                                 | **512kB**
            MPU SubRegion Disable                           | **0x0**
            MPU TEX field level                             | **level 1**
            MPU Access Permission                           | **ALL ACCESS PERMITTED**
            MPU Instruction Access                          | **DISABLE**
            MPU Shareability Permission                     | **DISABLE**
            MPU Cacheable Permission                        | **ENABLE**
            MPU Bufferable Permission                       | **ENABLE**
       \n
            Cortex Memory Protection Unit Region 1 Settings | Value
            :-----------------------------------------------|:-------------------------:
            MPU Region                                      | **Enabled**
            MPU Region Base Address                         | **0x30000000**
            MPU Region Size                                 | **512kB**
            MPU SubRegion Disable                           | **0x0**
            MPU TEX field level                             | **level 1**
            MPU Access Permission                           | **ALL ACCESS PERMITTED**
            MPU Instruction Access                          | **DISABLE**
            MPU Shareability Permission                     | **DISABLE**
            MPU Cacheable Permission                        | **DISABLE**
            MPU Bufferable Permission                       | **DISABLE**
       \n
            Cortex Memory Protection Unit Region 2 Settings | Value
            :-----------------------------------------------|:-------------------------:
            MPU Region                                      | **Enabled**
            MPU Region Base Address                         | **0x30040000**
            MPU Region Size                                 | **256B**
            MPU SubRegion Disable                           | **0x0**
            MPU TEX field level                             | **level 0**
            MPU Access Permission                           | **ALL ACCESS PERMITTED**
            MPU Instruction Access                          | **DISABLE**
            MPU Shareability Permission                     | **DISABLE**
            MPU Cacheable Permission                        | **DISABLE**
            MPU Bufferable Permission                       | **DISABLE**
       \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按照EMAC_STM32H7xx.c中配置ethernet的MPU。
       \n
            Cortex Memory Protection Unit  ...

好的,我去试一试,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按照EMAC_STM32H7xx.c中配置ethernet的MPU。
       \n
            Cortex Memory Protection Unit  ...

试了,还是不能行

楼主:
我把我的CUBEMX配置的图片放在这儿,根据这样的配置可以实现H723ZGT6与LAN8720A的PING通,但是就是不能进行正常的SOCKET传输,同样的socke程序t在F407完美运行,希望大神们能给小弟些帮助,现在有点儿黔驴技穷的感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我的CUBEMX配置的图片放在这儿,根据这样的配置可以实现H723ZGT6与LAN8720A的PING通,但是就是不能进行 ...

不要两个ROM都选,选其中一个作为主ROM空间就行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两个ROM都选,选其中一个作为主ROM空间就行就行。

我看了硬汉的关于MPU的讲解的视频,按照硬汉哥的关于以太网描述符的配置规则配置了一下,就是配置了一个ROM,还是不行

楼主:
大佬们,我在寻求问题解决方法时,看到有的人说需要手动加上SRAM3,硬汉哥的程序中也是手动开启的SRAM1,SRAM2,SRAM3,我加的时候会报错。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硬汉哥的回复,小弟很荣幸。    我把链接放到底下,麻烦硬汉哥跟其他大佬们给小弟一些指导。
...

今天我要发一期视频教程,最晚周一帮你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要发一期视频教程,最晚周一帮你看程序

谢谢硬汉哥,如有需求,可以加上小弟QQ让小弟给你说一下具体的困难     1728754806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如有需求,可以加上小弟QQ让小弟给你说一下具体的困难     1728754806

就在论坛交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论坛交流即可

好的硬汉哥。我感觉可能需要向您把问题描述的详细一些。   在之前完成H723ZGT6的ping通工作中,参考了网上的一些文章,我的其中有个步骤是这样的。需要在MDK中魔法棒中的Link选项下将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关闭,然后点击底下的Edit,会有一个.sct文件,然后将其中的代码换成图中的。     自己对这个也是一知半解,我把问题i详细的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