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实现2D虚线绘制的方法

楼主(2023-05-11):
代码:

/*
*********************************************************************************************************
*
*	模块名称 : GUI界面主函数
*	文件名称 : MainTask.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LCD界面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20-09-13   Eric2013  	    首版
*
*	Copyright (C), 2018-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
#include "MainTask.h"

*********************************************************************************************************
*                                               变量
*********************************************************************************************************
*/
GX_WINDOW 		*pScreen;
GX_WINDOW_ROOT  *root;

/*
*********************************************************************************************************
*	函 数 名: _cbWindow0
*	功能说明: 窗口回调函数
*	形    参: widget 窗口句柄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cbWindow0(GX_WINDOW *widget)
{
    GX_RECTANGLE drawto;
    GX_RECTANGLE tempdraw;
    GX_CANVAS *mycanvas;
    GX_POINT my_polygon[3] = { { 150, 210 }, { 250, 210 }, { 200, 260 } };

    /* 默认的窗口绘制回调函数,即默认界面效果绘制 */
    gx_window_draw(widget);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drawto,
                                10,
                                100,
                                400,
                                265);

    /* 返回窗口对应的canvas画布 */
    gx_widget_canvas_get(widget, &mycanvas);

    /*
      在指定的画布上启动绘图。此功能在内部被延迟绘图算法调用,GUIX在需要画布时自动执行更新。
      但是允许应用程序绕过延期绘图算法并立即执行。
      首先调用gx_canvas_drawing_inititate在画布上绘画。
      然后调用所需的绘图函数,最后然后调用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即可。
    */
    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mycanvas, widget, &drawto);

    /* 设置笔刷画线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line_color_set(0xff000000);

//    /* 设置笔刷填充的颜色值 */
//    gx_context_raw_fill_color_set(0xff00ff00);

    /* 通过GX_BRUSH_SOLID_FILL使能圆圈,矩形,多边形等绘制为填充效果 */
//   gx_context_brush_style_set(GX_BRUSH_SOLID_FILL);
	gx_context_brush_pattern_set(0x80808080);

    /* 设置笔刷线宽 */
    gx_context_brush_width_set(1);

    /* 绘制直线 */
    gx_canvas_line_draw(10, 100, 300, 100);

//    /* 绘制圆圈 */
//    gx_canvas_circle_draw(120, 150, 50);

//    /* 绘制椭圆 */
//    gx_canvas_ellipse_draw(300, 150, 100, 50);

//    /* 绘制多边形 */
//    gx_canvas_polygon_draw(my_polygon, 3);

//    /* 绘制矩形 */
//    tempdraw.gx_rectangle_left = 30;
//    tempdraw.gx_rectangle_top = 210;
//    tempdraw.gx_rectangle_right = 100;
//    tempdraw.gx_rectangle_bottom = 260;
//    gx_canvas_rectangle_draw(&tempdraw);

    /* 用于强制立即绘制,注意,务必和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成对调用 */
    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mycanvas, GX_TRUE);
}

/*
*********************************************************************************************************
*	函 数 名: MainTask
*	功能说明: GUI主函数
*	形    参: 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MainTask(void)
{
	/* 避免上电后瞬间的撕裂感 */
	LCD_SetBackLight(0);

	/*
       触摸校准函数默认是注释掉的,电阻屏需要校准,电容屏无需校准。如果用户需要校准电阻屏的话,执行
	   此函数即可,会将触摸校准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以后系统上电会自动从EEPROM里面加载。
	*/
#if 0
	LCD_SetBackLight(255);
	LCD_InitHard();
    TOUCH_Calibration(2);
#endif

	/*初始化配置 */
	gx_initconfig();

	/* 配置显示屏 */
    gx_studio_display_configure(DISPLAY_1, stm32h7_graphics_driver_setup_565rgb,
        LANGUAGE_ENGLISH, DISPLAY_1_THEME_1, &root);

    /* 创建窗口 */
    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window", (GX_WIDGET *)root, (GX_WIDGET **)&pScreen);

	/* 显示根窗口 */
    gx_widget_show(root);

    /* 启动GUIX */
    gx_system_start();

	tx_thread_sleep(100);
	LCD_SetBackLight(255);

	while(1)
	{
		tx_thread_sleep(20);
	}
}

/***************************** 安富莱电子 [url]www.armfly.com[/url] (END OF FILE) *********************************/

效果:

网友A(2025-04-11):
请问起作用的是不是就是下面这一句?还需不需要设置掩码?

gx_context_brush_pattern_set(0x8080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起作用的是不是就是下面这一句?还需不需要设置掩码?

gx_context_brush_pattern_set(0x80808080);

是整个下面的代码,这个2D绘制要先设置绘制区

*********************************************************************************************************
*   函 数 名: _cbWindow0
*   功能说明: 窗口回调函数
*   形    参: widget 窗口句柄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_cbWindow0(GX_WINDOW *widget)
{
    GX_RECTANGLE drawto;
    GX_RECTANGLE tempdraw;
    GX_CANVAS *mycanvas;
    GX_POINT my_polygon[3] = { { 150, 210 }, { 250, 210 }, { 200, 260 } };

    /* 默认的窗口绘制回调函数,即默认界面效果绘制 */
    gx_window_draw(widget);

    /* 定义一个矩形框,后续的2D绘制函数都是在这个矩形范围内绘制的 */
    gx_utility_rectangle_define(&drawto,
                                10,
                                100,
                                400,
                                265);

    /* 返回窗口对应的canvas画布 */
    gx_widget_canvas_get(widget, &mycanvas);

    /*
      在指定的画布上启动绘图。此功能在内部被延迟绘图算法调用,GUIX在需要画布时自动执行更新。
      但是允许应用程序绕过延期绘图算法并立即执行。
      首先调用gx_canvas_drawing_inititate在画布上绘画。
      然后调用所需的绘图函数,最后然后调用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即可。
    */
    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mycanvas, widget, &drawto);

    /* 设置笔刷画线的颜色值 */
    gx_context_raw_line_color_set(0xff000000);

//    /* 设置笔刷填充的颜色值 */
//    gx_context_raw_fill_color_set(0xff00ff00);

    /* 通过GX_BRUSH_SOLID_FILL使能圆圈,矩形,多边形等绘制为填充效果 */
//   gx_context_brush_style_set(GX_BRUSH_SOLID_FILL);
    gx_context_brush_pattern_set(0x80808080);

    /* 设置笔刷线宽 */
    gx_context_brush_width_set(1);

    /* 绘制直线 */
    gx_canvas_line_draw(10, 100, 300, 100);

//    /* 绘制圆圈 */
//    gx_canvas_circle_draw(120, 150, 50);

//    /* 绘制椭圆 */
//    gx_canvas_ellipse_draw(300, 150, 100, 50);

//    /* 绘制多边形 */
//    gx_canvas_polygon_draw(my_polygon, 3);

//    /* 绘制矩形 */
//    tempdraw.gx_rectangle_left = 30;
//    tempdraw.gx_rectangle_top = 210;
//    tempdraw.gx_rectangle_right = 100;
//    tempdraw.gx_rectangle_bottom = 260;
//    gx_canvas_rectangle_draw(&tempdraw);

    /* 用于强制立即绘制,注意,务必和gx_canvas_drawing_initiate成对调用 */
    gx_canvas_drawing_complete(mycanvas, GX_TRU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整个下面的代码,这个2D绘制要先设置绘制区

[mw_shl_code=c,true]/*

我在绘制之前用gx_context_brush_define就出不来虚线了,我再试试。另外那个pattern是不是改成0xF0F0F0F0更像虚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绘制之前用gx_context_brush_define就出不来虚线了,我再试试。另外那个pattern是不是改成0xF0F0F0F0 ...

其它的值可以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