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Jlink在MDK没办法直接下载,求助,我以前都是用STlink的

楼主(2023-05-11):
我的MDK版本是5.3.1,其他设置信息如下

我查了说要换jlinkARM.dll,我也做了替换。替换完还是一样的

网友A:
从图看芯片识别都正常,应该是JLink的问题,可以更新驱动和固件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图看芯片识别都正常,应该是JLink的问题,可以更新驱动和固件再试

请问下驱动和固件哪个版本的好点,我下班再回去整整看

网友:
swd接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