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 H7-TOOL信号发生器生成200Hz+5KHz调制波形方法(2023-05-11)

楼主(2023-05-11):
波形要求:

1、Matlab生成C数组。

在Matlab的脚本里面执行如下代码:

Fs = 50000;         % 采样率
t = 0:1/Fs:250/Fs;  % 时间序列
x = sin(2*pi*200*t).*sin(2*pi*5000*t);

plot(x);

fid=fopen('D:\matlab\data.c','wt');%写入文件路径
for i=1:1:250
   fprintf(fid,'%f,\n',x(i)*10000);
end

这个脚本代码是将生成的C数组存到路径D:\matlab\data.c的data.c文件里面

C数组:

2、将其全部复制到H7-TOOL的任意波形对话框中:

展示效果:

动态效果:

网友A:
任意波形输入窗口也可以输入浮点数吗? 以为仅支持整数,每次还特意做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波形输入窗口也可以输入浮点数吗? 以为仅支持整数,每次还特意做转换。

支持,传递到DAC端做了整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