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V7板跑MDK和CUBE版本更新的BUG

楼主(2023-05-11):
HI ERIC2013大大,

最近想把之前下面這個範例加上EMWIN6.X播放器的範例.

V7-1007_RL-TCPnet V7.X實驗_TCP服務器(FreeRTOS)

可是遇到一個問題,V7-1007_RL-TCPnet V7.X實驗_TCP服務器(FreeRTOS)好像是用舊的MDK編譯,

可是現在MDK和CUBE好像都更新到很後面了.

結果MDK專案一打開就要我把CUBE打開,
問你要 H7的DFE 要不要更新???

但是一更新後,顯示失敗, 然後專案就毀了. MDK打不開了.
但是不更新又會有錯.

不知道ERIC大大有沒有遇到這個狀況.謝謝.

楼主:
先叫你開cube

再問你要不要搬.搬了專案就打不開了.

楼主:
然後就錯了

网友:
所有MDK RTE创建的工程,仅支持MDK5.30和对应的H7 软件包 2.7.0, 其它组合都不支持

MDK后面的升级没有考虑兼容性。完全不兼容之前版本。你现在要做的换个位置安装指定版本,然后删除当前例子,重新解压一个出来,拖拽到指定版本打开即可。

新版RL-TCPnet V7.X所需软件包百度云下载合集(已经上传)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95609&fromuid=58

楼主:
HI ERIC 大大

所有元件的版本都對過了,
全都是大過這些版本號,沒有小於的
就是會一直循環,
現在看起來就像是新軟體要開舊軟體
但是要MIGRAT CODE,搬不過去.
然後專案就錯了再也打不開.........

"你现在要做的换个位置安装指定版本,然后删除当前例子,重新解压一个出来,拖拽到指定版本打开即可。"????
ERIC大大不太懂, 都裝了..............

另外, 只有我遇到??? 大家都沒被這個事情弄到???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ERIC 大大

所有元件的版本都對過了,

这个不分人,所有人都一样。

重新下载解压一个原始例子,千万不要打开,然后打开你安装的MDK5.30(切记不要对这个版本做任何软件包升级,必须是原始自带的)和安装的H7软件包2.7.0 ,我这里强调下,必须是这个版本,任何其它版本都不可以,必须是我指定的这个版本,然后将解压出来的例子拖拽进去即可。

不知道你理解了我的意思没。

楼主:
HI ERIC大大,那就是說等於要重裝一個MDK5.3

然後PACK都先不要更新,像以下這些也都先不要更新.
MDK版本:5.29
CMSIS 软件包使用当前最新的:V5.6.0
STM32F4使用当前最新的:V2.14.0
STM32H7使用当前最新的:V2.3.1
FreeRTOS使用当前最新的:V10.2.0
CMSIS-Driver使用当前最新的:V2.4.1
MDK中间件使用当前最新的:V7.10
STM32CubeMX使用当前最新的:V5.4
ARM Compiler使用当前最新的:V1.6.2
LwIP使用当前最新的:V2.1.0

然後用STM32H7使用軟件包2.7.0
去開專案這樣子???
那不就是只用舊MDK去開,
更新完的MDK都不能用了??

除非自己重新建一個專案????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ERIC大大,那就是說等於要重裝一個MDK5.3

然後PACK都先不要更新,像以下這些也都先不要更新.

对,有必要的话,我远程你的电脑,帮你操作下。

MDK RTE这种不考虑兼容性的升级方式,太坑人了。

你当前要编译通过这个例子是这样的,如果你要使用最新的MDK5.38A等全部都是最新的,请看教程操作步骤说明,自己重新创建一个即可。

楼主:
HI ERIC 大大

那我試試重新BUILD一個看看好了.這也太坑了!!!

那DFP7的CODE更新不會影響函數使用吧???
就我重BUILD一個使用RL-TCP專案,
但是檔案全部用舊專案的RL-TCP檔案.
就是新的H7 DRIVER 不會更新完,
結果有舊的RL-TCP函數不支持........也會錯??

謝謝.

楼主:
HI ERIC大大,

....那這樣子您這邊很多
範例不都等於全沒了...............
除非自己在MDK更新前,
就花時間下功夫去試過,
還可以自己重BUILD.

真的超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ERIC大大,

....那這樣子您這邊很多

这个没关系,告诉大家使用指定版本即可,MDK,emWin,HAL,RTX5等升级没个够,也没必要HAL库升级一次,我们例子也跟着升级,岂不是累瘫了。

像现在最新版的IAR9.3x编译之前所有串口的例子都得IAR官方的重定向玩法才能正常运行。IAR这种是硬伤,根本就解决不了。

现在开发板行业就是这样的,这都是没办法的,软件更新换代太快了。

楼主:
HI ERIC大大

我想問題是為什麼把組件更新會出錯這件事.....
如果有弄好,把組件更新確實不為過.

但是沒處理好, 更新到不能用就天怒人怨了........
還何況沒更新就是會報錯. 那更新也死,不更新也死.....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ERIC大大

我想問題是為什麼把組件更新會出錯這件事.....

你这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

原始例子使用我说的版本完全没问题,我专门发了帖子做说明,你将你电脑的MDK所有东西清理干净,然后安装我说的版本,重新解压一个我们的例子编译,还是有问题,告诉我一个能远程你电脑的方式,我帮你远程处理,这都很简单,很好处理的。1-2分钟就处理好了。还在纠结这些东西,效率太低了。

关于所有H7系列的MDK RTE创建的工程,必须使用MDK5.30和HAL库软件包2.7.0编译(2023-05-15)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19213&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啊。

原始例子使用我说的版本完全没问题,我专门发了帖子做说明,你将你电脑 ...

HI ERIC大大

沒關係,這個把MDK裝回舊版5.3這個我再試試.

前三天在試創建新的V7_ RL-TCP專案, TCP SERVER 好是好了,
也可以用CILENT連上傳DATA,
只是好像把UART的時序打亂了.
115200出來都亂碼.還在DEBUG中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ERIC大大

沒關係,這個把MDK裝回舊版5.3這個我再試試.

1、TCPnet所有例子都一样的,不会出现这些能编译,后面这些例子不能编译的情况。
2、串口是硬件串口,怎么会打扰时序呢,应该是你修改过程序导致异常了。

楼主位的问题就这样吧,不再交流,还有别的问题,再开新贴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CPnet所有例子都一样的,不会出现这些能编译,后面这些例子不能编译的情况。
2、串口是硬件串口,怎 ...

HI ERIC大大

謝謝,這些我再花點時間自己操作看看

謝謝.

楼主:
哦,ERIC大大,可以了.
原來是這樣子操作,的確一分鐘內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