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答] H7 -TOOL PCV2.2.1版本软件信号发生器输出会把USB电源拉低。

楼主(2023-05-11):
V2.2.1版本软件会出导致电压拉低。

V2.2.1版本软件会出导致电压拉低。

另一台电脑没有升级就没有问题。

另一台电脑没有升级就没有问题。

V2.2.1版本的软件电流还很大

V2.2.1版本的软件电流还很大

笔记本上没有升级软件就正插

笔记本上没有升级软件就正插

网友A:
TOOL信号发生器的驱动能力很弱,不能用来驱动负载,只能用于给设备提供信号。

如果你那边仅仅是悬空输出就将电压拉这么低,不正常,明天联系我们旺旺硬件售后处理即可。

我这里正常状态5.0V,信号发生器输出后4.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信号发生器的驱动能力很弱,不能用来驱动负载,只能用于给设备提供信号。

如果你那边仅仅是悬空输出 ...

是输出悬空的情况出现的,在笔记本V2.2.0版本的上位机上可以正常使用,周末在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输出悬空的情况出现的,在笔记本V2.2.0版本的上位机上可以正常使用,周末在研究一下看看

好的,刚刚用正式发布的2.21版固件上位机帮你也测试了,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