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请教下大神,can 自首发测试 ?

楼主(2023-05-11):
请教下大神,can 自首发测试 ?

就是我使用 fdcan 1,  吧 canH 与 canL 想链接进行收发测试, 貌似不行 ?

是一定得 使用 2个 can 才可以吗 ?

网友A:
回环模式不需要接线,应该就是你说的自收发,2个can相当于有总线了

网友B:
不能这么玩吧,你直接把差分线短接了,总线估计都起不来

网友C:
配置不同的模式即可

STM32H7的CAN FD外设四种测试模式:限制操作模式,总线监控模式,外部环回模式和内部环回模式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5097&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环模式不需要接线,应该就是你说的自收发,2个can相当于有总线了

感谢感谢啊,貌似有些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玩吧,你直接把差分线短接了,总线估计都起不来

感谢感谢啊,貌似有些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不同的模式即可

STM32H7的CAN FD外设四种测试模式:限制操作模式,总线监控模式,外部环回模式和内 ...

感谢感谢啊,貌似有些明白了

有空得好好的研究一番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