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的CANFD的中断线0中断线1配置

楼主(2023-05-12):
通过中断线0和中断线1,分别对应了一个CANFD的中断服务程序,下面是CANFD1和CANFD2各两个:

void FDCAN1_IT0_IRQHandler(void)
{
	HAL_FDCAN_IRQHandler(&hfdcan1);
}

void FDCAN2_IT0_IRQHandler(void)
{
	HAL_FDCAN_IRQHandler(&hfdcan2);
}

void FDCAN1_IT1_IRQHandler(void)
{
	HAL_FDCAN_IRQHandler(&hfdcan1);
}

void FDCAN2_IT1_IRQHandler(void)
{
	HAL_FDCAN_IRQHandler(&hfdcan2);
}

一般情况下,我么仅使用中断线0即可,但由于CANFD的中断非常多,通过两个中断线路,我们可以实现分流,不至于都往一个中断里面拥挤。

HAL库里面是通过函数HAL_FDCAN_ConfigInterruptLines可以设置进那个中断。

网友(2023-08-02):
这种中断架构,对Cortex-R系列非常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