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有辦法在M7底下 單獨reset M4 那顆CPU嗎?

楼主(2023-05-12):
Hi All,

請問一下有什麼方法可以在M7底下 單獨reset M4 那顆CPU嗎?

看了一下文件好像沒有提到這方面的訊息

想輸透過IWDG去做 好像也不行

不知道還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网友A:
共享RAM区发消息,调用__NVIC_SystemReset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共享RAM区发消息,调用__NVIC_SystemReset试试。

印象中看到过,芯片内部软件复位会联动复位引脚下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看到过,芯片内部软件复位会联动复位引脚下拉的

是的,双核下,让楼主测试下效果如何,是不是一个核软件复位,另一个核也会被复位。大家有双核芯片的也可以试试。

程序设计中经常会用到软件复位,软件复位反应在硬件上就是发了一个信号给硬件复位端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87648&fromuid=58

网友:
双核一个复位,两个都会复位

网友:
有个办法,可以自己跳转自己试试。

玩法和BOOT跳转APP一样。只是我们这里改成直接跳转到复位中断复位程序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