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wip + emwin 网络上传,UI抖动

楼主(2023-05-12):
emwin  + lwip   ,通过 tcp 上传数据,数据可以正常上传到服务器,但是UI界面会抖屏。
毫无头绪,求助大神。

网友A:
用的什么硬件,屏幕分辨率、像素时钟是多少

网友B:
用的F429?

这个不正常,考虑优化下你的LTDC底层和SDRAM配置。不排除硬件设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硬件,屏幕分辨率、像素时钟是多少

stm32 F429   600*1024   45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F429?

这个不正常,考虑优化下你的LTDC底层和SDRAM配置。不排除硬件设计有干扰。

是的

楼主:
__HAL_RCC_FMC_CLK_ENABLE();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1);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2);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3);
__FMC_NORSRAM_DISABLE(FMC_NORSRAM_DEVICE, FMC_NORSRAM_BANK4);

我设置了这个也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sdram用的是16bit还是32bit的?要是16bit的sdram不一定带得动这个分辨率,带宽不够
你可以用这个公式算一下屏幕刷新率,单位是Hz:屏幕刷新率=像素时钟 /((Width  + HBP  + HFP )*(Height +  VBP  +VFP  )),然后用屏幕刷新率*分辨率*颜色格式得到刷屏占用的SDRAM带宽,比如刷新率60Hz,颜色格式RGB888,那么带宽就是60*1024*600*4=147.4MByte/s
这个带宽是LTDC自己维持屏幕刷新率所需要的固有带宽,也就是说不跑UI,单显示一个白色静止画面也会吃这么多带宽,而f429使用16bit sdram的理论总带宽是90*16/8=180MByte/s,啥也不干只驱动屏幕就已经吃掉80%带宽了
如果屏幕刷新率降到30Hz,颜色格式用RGB565,那此时LTDC占用的带宽就是36.8MByte/s,所以我觉得可以试试降低屏幕刷新率和颜色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dram用的是16bit还是32bit的?要是16bit的sdram不一定带得动这个分辨率,带宽不够
你可以用这个公式算一 ...

这里还有个细节的问题,就是DMA2D,CPU,LTDC和以太网MAC都是总线矩阵的发起端。

如果以太网MAC和DMA2D,LTDC有访问相同的RAM区,会有冲突仲裁问题,这个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还有个细节的问题,就是DMA2D,CPU,LTDC和以太网MAC都是总线矩阵的发起端。

如果以太网MAC和DMA2 ...

是的,我也刚想起来还有个总线访问冲突可能也会有一点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