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啥方法让F103的DAC,拟合正弦波的周期,可以准确的到整数频率1Hz,如477Hz,不要出现477.5Hz带小数的频率

楼主(2023-05-12):
我用的是103, 72MHz,拟合的正弦波频率是400Hz~600Hz,我希望拟合的频率都是整数倍,例如477Hz,不要出现477.5Hz。有什么好方法?

我现在1个周期用720个点,但是出现477.5Hz。
或者说当外部晶振有误差时,我怎么校准。
我现在想到的方法,只能手动的少一个点,例如本来一个周期是720点,现在少出一个点,出719点。

网友:
400Hz~600Hz每个频率都是固定720个点一个周期?

微调点数的话,周期估计不完整。不过DAC输出后影响不大,也可以考虑微调定时器触发速度。

楼主:
谢谢。
是的,每个周期都是固定720点。
现在给DAC的,已经是最小的间隔 1/72MHz,看能不能再加一点点数,正好和时间间隔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