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F407的全局变量是如何影响UART DMA的

楼主(2023-05-13):
在一个project中,会启动UART2的DMA发送功能,开始时,UART2能正常输出,但是程序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后,UART2的DMA就不会再输出了,通过跟踪发现,这个异常居然同一个不相干的全局变量有关系,这个变量在一个每1m循环1次的函数中被简单的赋值,这个赋值同UART2及DMA没有任何关系,函数如下:

1、影响UART2工作的方案

UINT16 bLastEMGsta = XFALSE;
void MonitorEMGup()
{
        UINT16 bCurEMGsta=0;
        bLastEMGsta = bCurEMGsta;
        return;
}

查看map文件,bLastEMGsta 分配空间为:0x200002b0   Data           2  zg_taskinput.o(.data)

2、不影响UART2工作的方案

CCMRAM UINT16 bLastEMGsta = XFALSE;   //指定分配到0x10000000区
void MonitorEMGup()
{
        UINT16 bCurEMGsta=0;
        bLastEMGsta = bCurEMGsta;
        return;
}

查看map文件,bLastEMGsta 分配空间为: 0x10000060   Data           2  zg_taskinput.o(ccmram)

使用的是uVision V5.25.2.0编译环境

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跟踪出问题所在,但是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仅这些还不能肯定就是这个变量造成的,看看DMA和串口的配置时候存在未初始化的结构体成员,这些未初始化的会是个随机值。

楼主:
谢谢版主,我们核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