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读取全局变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3-05-14):
配置:设置了两个定时器TIM1和TIM4更新中断函数,一个频率4kHz,另一个是180kHz,并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flag。在4kHz这个定时器更新中断回调函数中,对flag进行操作,进入一次中断变为0,再进入一次变为1,如此循环;180kHz这个定时器更新中断回调函数读取flag进行判断操作。这两个定时器我配置了主从模式,可以同步触发。

问题:按理说180kHz定时器更新中断回调函数进入45次,就应该进入一次4kHz定时器更新中断回调函数,从而flag变化一次。但是,我在对180kHz这个定时器更新中断回调函数进行断点调试的时候,进入了很多次中断,为什么flag一直不变。我在两个中断回调函数中各自定义了一个累加的全局变量,来读取进入中断的次数,45倍的关系能对上,说明两个定时器进入中断的次数没问题。但是为什么flag在180kHz这个定时器更新中断回调函数一直不变?找不到原因。我在flag前面加了volatile这个也不行,请大神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硬汉哥,能帮答疑一下吗

网友:
你应该debug一下,为啥进入中断flag没有0和1不断变化,是不是01变化的逻辑有问题

网友A:
临时对变量前后加个开关中断,是否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就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对变量前后加个开关中断,是否还有问题,还有问题就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是这样操作的吗?
// 全局变量
int globalVariable = 0;

// 中断控制器开关变量
volatile int interruptEnabled = 1;

void TIM_IRQHandler(void)
{
    // 禁用中断
    __disable_irq();

    // 临时开关中断
    if (interruptEnabled)
    {
        // 读取全局变量
        int temp = globalVariable;

        // 处理全局变量
        // ...

        // 修改全局变量
        globalVariable = temp + 1;
    }

    // 启用中断
    __enable_irq();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操作的吗?
// 全局变量
int globalVariable = 0;

可以的,你试试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