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FileX怎么获取磁盘总容量呢?

楼主(2023-05-14):
目前只看到一个获取剩余空间的API,没找到获取总容量的API

楼主:
没有找到API,直接从结构体取数据计算的
    bytes_per_cluster = sdio_disk.fx_media_bytes_per_sector *
                        sdio_disk.fx_media_sectors_per_cluster;
    total_bytes =
        (ULONG64)sdio_disk.fx_media_total_clusters * (ULONG64)bytes_per_cluster;

网友A:
总容量使用厂家的底层驱动API获取中扇区个数 * 扇区大小,一般这种方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容量使用厂家的底层驱动API获取中扇区个数 * 扇区大小,一般这种方式就行。

FileX也会读一次,如果提供个API看起来就更统一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FileX也会读一次,如果提供个API看起来就更统一一点。。

是的,还是搞个API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是搞个API方便,

fileX容错有测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fileX容错有测试过吗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