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分散加载,sdram出现了问题

楼主(2023-05-14):
平台:野火H750开发板 两块32M sdram组的64M。
fmc驱动没有问题。例程源码
sct文件:

申请数组:

数组大小

我申请数组的时候改成如下模式:

可以成功。
这是什么原因呢?现在我不用用.sct文件是可以跑通的,但是.sct哪里有问题呢?
我肯定是犯了一个自己注意不到的小错误了,求指点。

楼主:
图片发不了吗,我把代码贴上:
//内存池(64字节对齐)

u8 mem1base[MEM1_MAX_SIZE]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1")))__attribute__((align(64)));                                             //内部SRAM内存池
u8 mem2base[MEM2_MAX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bss.SD_RAM")))__attribute__((align(64)));                                        //外部SDRAM内存池,前面2M给LTDC用了(1280*800*2)
u8 mem5base[MEM5_MAX_SIZE]__attribute__((align(64)));                                             //内部DTCM内存池
//内存管理表
u32 mem1mapbase[MEM1_ALLOC_TABLE_SIZE]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1")));                                                                                //内部SRAM内存池MAP
u32 mem2mapbase[MEM2_ALLOC_TABLE_SIZE]__attribute__((section(".bss.SD_RAM")));        //外部SDRAM内存池MAP
u32 mem5mapbase[MEM5_ALLOC_TABLE_SIZE] ;        //内部DTCM内存池MAP

sct文件内容为: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2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 RW data - 128KB DTCM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20000 {
.ANY (+RW +ZI)
}

; RW data - 512KB AXI SRAM
RW_IRAM2 0x24000000 0x00080000 {
*(.RAM_D1)
}

; RW data - 128KB SRAM1(0x30000000) + 128KB SRAM2(0x3002 0000) + 32KB SRAM3(0x30040000)
RW_IRAM3 0x30000000 0x00048000 {
*(.RAM_D2)
}

; RW data - 64KB SRAM4(0x38000000)
RW_IRAM4 0x38000000 0x00010000 {
*(.RAM_D3)
}
RW_IRAM5 0xD0000000 0x02000000  {  ; RW data
  *(.bss.SD_RAM)
  }
}

数组大小:

//mem1内存参数设定.mem1是H7内部的AXI内存.
#define MEM1_BLOCK_SIZE                        64                                                            //内存块大小为64字节
#define MEM1_MAX_SIZE                        448*1024                                                  //最大管理内存 448K,H7的AXI内存总共512KB
#define MEM1_ALLOC_TABLE_SIZE        MEM1_MAX_SIZE/MEM1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mem2内存参数设定.mem2是外部的SDRAM内存
#define MEM2_BLOCK_SIZE                        64                                                            //内存块大小为64字节
#define MEM2_MAX_SIZE                        28*1024*1024                                          //最大管理内存28912K,外扩SDRAM总共64MB,LTDC占了2MB,还剩62MB.
#define MEM2_ALLOC_TABLE_SIZE        MEM2_MAX_SIZE/MEM2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mem5内存参数设定.mem5是H7内部的DTCM内存,此部分内存仅CPU和MDMA可以访问!!!!!!
#define MEM5_BLOCK_SIZE                        64                                                            //内存块大小为64字节
#define MEM5_MAX_SIZE                        60 *1024                                                  //最大管理内存120K,H7的DTCM共128KB
#define MEM5_ALLOC_TABLE_SIZE        MEM5_MAX_SIZE/MEM5_BLOCK_SIZE         //内存表大小

改成如下可以运行成功:

u8 mem1base[MEM1_MAX_SIZE]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1")))__attribute__((align(64)));                                             //内部SRAM内存池
u8 mem2base[MEM2_MAX_SIZE] __attribute__((section(".bss.ARM.__at_0xD0000000")))__attribute__((align(64)));                                        //外部SDRAM内存池,前面2M给LTDC用了(1280*800*2)
u8 mem5base[MEM5_MAX_SIZE]__attribute__((align(64)));                                             //内部DTCM内存池
//内存管理表
u32 mem1mapbase[MEM1_ALLOC_TABLE_SIZE]__attribute__((section(".RAM_D1")));                                                                                //内部SRAM内存池MAP
u32 mem2mapbase[MEM2_ALLOC_TABLE_SIZE]__attribute__((section(".bss.ARM.__at_0xD2000000")));        //外部SDRAM内存池MA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发不了吗,我把代码贴上:
//内存池(64字节对齐)

图片要单独上传,复制粘贴不行。
SDRAM此贴 , H7的SDRAM使用这种玩法要特别设置才行。

【原创】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97&fromuid=58

网友B:
用SDRAM前没初始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DRAM前没初始化吧?

要特别设置,此贴:

【原创】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TM32H7的外部SDRAM,含MDK和IAR两版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8697&fromuid=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要单独上传,复制粘贴不行。
SDRAM此贴 , H7的SDRAM使用这种玩法要特别设置才行。

请问FSMC挂载NorFlash, 可以从NorFlash启动吗?
需要做哪些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要单独上传,复制粘贴不行。
SDRAM此贴 , H7的SDRAM使用这种玩法要特别设置才行。

我看过,但是忘了细节,后面找不到了,只找到v7教程里的五块内存方法,忘了加UNINIT。下班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DRAM前没初始化吧?

初始化了,不改.sct文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