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使用ac6编译器如何将一个字节变量定义到非4字节对齐的地址

楼主(2023-05-14):
ac6时,使用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可以将变量定义到指定地址,但使用时候发现,地址必须是4字节对齐,即使字节变量也不例外。这就引起一个问题,如果我要在0x20000000定义一个word时,可以
short var_short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0000")));
但想在0x20000002定义一个字节时,
char var_char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0002")));编译器就会报错,要求4字节对齐,这如何是好?

网友A:
我好奇,为啥有这个需求?

网友:
换个玩法就好了,此贴玩法

像使用内部SRAM一样定义使用SDRAM和CCM RAM,可以随意定义到指定的RAM区域且无需具体地址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275

var_char                                 0x24000000   Data           1  main.o(.RAM_D1)
var_char1                                0x24000001   Data           1  main.o(.RAM_D1)

网友:
__attribute__((aligned(x)))
x里填需要对齐的字节数,其实即使不4字节对齐,也要对齐到4的整倍数,要不然编译器可能报错

网友:
逻辑上支持这么做,我手边没有条件验证。

To place a section at a specific address, use the function or variable attribute __attribute__((section("<name>"))) with the special name .ARM.__at_<address>.
To place ZI data at a specific address, use the variable attribute __attribute__((section("<name>"))) with the special name .bss.ARM.__at_<address>.

网友:
Warning: L6918W: Execution region RW_IRAM1 placed at 0x24000000 needs padding to ensure alignment 2 of main.o(.ARM.__at_0x24000002).
试了下我这里警告这个,提示有空间未使用;也算合理,使用后就没警告了。

uint16_t Paddding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0")));
uint16_t Fixed_Addr_Flag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400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为啥有这个需求?

数据按照固定结构存在FLASH中,按照对应顺序定义变量可以直接COPY过来用。前后数据又不是一类,用结构体名字都不好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