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机烧录] 芯圣8051(HC89、HC88、HC8M),在选项字区烧录滚码的配置方法

楼主(2023-05-15):
H7-TOOL 固件 V2.20以上支持芯圣8051系列芯片(HC89、HC88、HC8M)脱机烧录。

支持的芯片:HC88L、HC88T、HC89F0、HC89F3、HC89M3、HC89S、HC8M6

功能说明:

0. HC8M6 系列芯片CODE存储器为MTP(可重复烧录50次),不是FLASH。必须设置TVCC供电为5.0V才能稳定烧录。
   其它系列芯片可TVCC供电为3.3,也可以设置为5.0V。

1. HC8M6 系列芯片无需勾选整片擦除,无整片擦除指令。如果要整片擦除,请烧录全00的4KB文件即可。
   其它系列芯片必须勾选整片擦除,才能正常烧录。

2、HC89系列是8051内核。为方便读写,H7-TOOL将地址空间划分为:
  0x00000000 : CODE空间 (FLASH、MTP、OTP)
  0x10000000 : OPTION空间
  0x20000000 : EEPROM空间

3、请使用H7-TOOL对目标板供电。
  - 识别不到IC时,H7-TOOL会采取断电100ms再上电的方式复位CPU,不需要连接RESET引脚。
  - 断电时长可在高级参数中配置,参数名为: 解除保护断电时长(ms)

4、写选项字方法
  - "基本配置"页面,写选项字选择“1-写选项字(读保护)”
  - 在"高级配置"页面中点“配置OB”按钮,打开配置界面
  - 参数名"FLASH_CS客户密码"就是SWD接口密码。00 00 00 00表示不加密。非0值表示加密, 比如 12 34 56 78
  - 修改选项字后点"生成OB文件"

5、在选项字SN_DATA域写入滚码的方法:
  - 在"滚码"页面,滚码启用选择"写入OB区",存储地址必须在 0x10000000起始的OPTION空间,SN_DATA和ID_DATA均可以自由写入。

6、对于已经加密的片子,只有输入原始密码才能再次烧录。输入密码的方法:
  - "脚本"页面勾选“添加如下脚本到烧录配置文件”,并添加语句 : HC89_PASSWORD_OLD = 0x78563412
  - 注意字节次序,和OB配置页面的HEX数据是反序。

实际用例:
单片机型号:HC88L051F4
功能:先写入CODE区程序(4K.bin),再写入OPTION文件,并在OPTION区SN_DATA填入滚码。启用SWD加密,密码为:12 34 56 78。

1、写选项字选择 “1-写选项字(读保护)”

2、配置OB,修改密码

3、启用滚码

4、脚本中添加旧密码,可重复烧录已加密的芯片。

5、烧录完毕后验证。读取 0x10000000 内容128字节。可看到密码和滚码已正确写入。

网友A:
STC51什么时候添加啊?这个用得更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C51什么时候添加啊?这个用得更多吧。

楼主这个是客户要求,优先制作下。

网友:
有一说一, 芯圣的MCU 性价比是真的高, 我曾经用过1.5块人民币的 芯圣MCU 开发项目, 5年下来 一切稳定,怎么做到的

网友:
而且芯圣的芯片手册 很通俗易懂, 当时我大学刚毕业, 用起来很顺手, 对新手挺友好的,  感觉目前市场上的芯片手册 很多都参考STM 或者TI的, 感觉看起来很高大上, 实际上不利于理解(看看兆易创新的 , 看完挺废脑子的), 像国内 宏晶STC , 基本上是大白话,看了就理解了, 希望国内厂家能理解芯片手册/用户手册的实际意义,  比如说 将一些寄存器 或者 功能 可以推荐用户用来做某些应用, 甚至是给出一套合理的资源规划 给用户使用, 而不是吹嘘整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 或者是 介绍一些零零散散的寄存器

网友B:
最近正在做一款51芯片选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正在做一款51芯片选型。

现在芯圣003B 32K FLASH TSSOP20,5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芯圣003B 32K FLASH TSSOP20,5毛了

谢谢,没找到003B,  找到了00A, 也不错,是兼容STM8s003的

http://www.holychip.cn/pro.php?id=5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没找到003B,  找到了00A, 也不错,是兼容STM8s003的

http://www.holychip.cn/pro.php?id=544

网友:
这款芯片我们在用,什么时候发新版

楼主:
完善首页帖子,改进OB写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善首页帖子,改进OB写入功能。

网友(2023-08-30):
芯圣的0541,没涨价的时候是1.8。后面涨价直接5元多,还是原厂涨,对代理没有点限制,从此后再没用芯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