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扩芯片通过外部中断引脚检测数据收发相关应用问题?

楼主(2023-05-15):
在项目中,利用IIC扩展UART芯片,为了提高芯片效率,使用转换芯片的外部中断引脚作为信号触发,当串口有数据时,外部中断引脚产生出发,进入外部中断函数处理,由于是IIC也是中断方式的,无法在外部中断函数里面通过IIC对芯片操作,请问各位都是怎么样处理这种情况的?请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I2C可以不使用中断,进来外置中断,直接I2C接口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I2C可以不使用中断,进来外置中断,直接I2C接口读取数据

就没有其他好的方法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没有其他好的方法了吗

设置I2C中断抢占优先级高于外部中断

网友B:
我用的SPI拓展的4串口的芯片,有一个外部中断线,在这个外部中断里头通过线程标志通知线程中去读取拓展芯片的状态寄存器,进入再进行读取接收到的数据或者其他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I2C中断抢占优先级高于外部中断

这个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SPI拓展的4串口的芯片,有一个外部中断线,在这个外部中断里头通过线程标志通知线程中去读取拓展芯片 ...

好的,我试试,看看和楼上那个方案对比下看看哪个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