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leX] FileX打开容错管理后,在电脑上是不是就识别不出来了

楼主(2023-05-15):
使用32G的SD卡,使用FileX,启用容错管理,读写测试后,将SD卡插入电脑,电脑不能正常识别SD卡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此贴15楼的问题。

FileX的容错机制应用问题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855&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此贴15楼的问题。

FileX的容错机制应用问题

不是,按官方的说法,开了容错,就不能被除了了开了容错的FileX的其他平台挂载,我做实验是符合官方说法的,只是我感觉这样就很难受啊,基本就约等于不兼容fat了,直接设备自己读写,或者做一个专门读写受保护介质的额外设备来进行除设备外的读写行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按官方的说法,开了容错,就不能被除了了开了容错的FileX的其他平台挂载,我做实验是符合官方说法 ...

你用他的容错是不是要用掉电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他的容错是不是要用掉电保护功能

是的,之前有意外掉电把文件系统损坏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有意外掉电把文件系统损坏的情况

这样的话,那这个地方处理的确实不够完美。像FlashFS使能掉电保护的FAT日志后,是不影响电脑端模拟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那这个地方处理的确实不够完美。像FlashFS使能掉电保护的FAT日志后,是不影响电脑端模拟使用的 ...

啊这,最近评估下要不要迁移到FlashFS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这,最近评估下要不要迁移到FlashFS上

如果你有掉电保护且需要电脑端可以识别,可能得需要这么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