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keil mdk导出完整工程

楼主(2023-05-15):
创建keil工程时,使用了 “Manage Run-TIme Enviroment”  配置的工程。

现想把工程 发给同事,对方网络不好,无法下载 “PACK” ,导致工程文件不全

怎样才能把全部代码导出呢

附件问题:keil怎样消除单个文件内的警告呢。

网友A:
要不,下好pack一起发给他?

网友B:
附加问题:在project栏(就是左边的项目文件栏)中右击你想取消警告的文件,选择Options for File"XXX",点击C/C++栏,把里面的Warnings项改为No Warnings。

网友C:
硬汉网站下载,速度快。不要去官网下载。

网友:
把pack发给他

网友D:
使用MDK RTE必须打包pack一起发给他们,最近H7系列,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必须指定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下好pack一起发给他?

看来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加问题:在project栏(就是左边的项目文件栏)中右击你想取消警告的文件,选择Options for File"XXX",点 ...

学到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网站下载,速度快。不要去官网下载。

科学上网,官网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MDK RTE必须打包pack一起发给他们,最近H7系列,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必须指定版本。

好的,谢谢硬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使用MDK RTE必须打包pack一起发给他们,最近H7系列,这个问题尤其严重,必须指定版本。

如果不是指定版本,会出现虽然编译成功,但是运行异样(或者有很难察觉的异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是指定版本,会出现虽然编译成功,但是运行异样(或者有很难察觉的异常)吗?

正常的,重要工程分享,最好说明用的编译器,软件包等版本问题。

编译器的版本页非常重要,即使是用的GCC,也要指定GCC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