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H7ADC外部时钟触发的最高频率

楼主(2023-05-16):
想问一下h7的ADC,配合etr用外部时钟触发,那么实际硬件上上单通道最高的采样频率能够到多少

网友:
此贴做了总结。

STM32H7中ADC功能被ST玩出花,现在分直接通道,快速通道和慢速通道,不同封装最高速不同, LQFP封装速度最低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343&fromuid=58

网友A:
我们现在正在用H723的PSSI外接并口ADC,理论上可以跑到100Msps。不过问题多多啊。。。不熟,得多问问这里的大佬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正在用H723的PSSI外接并口ADC,理论上可以跑到100Msps。不过问题多多啊。。。不熟,得多问问这里的 ...

实测怎么样,能读出数据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测怎么样,能读出数据不

可以,但是问题还很多,这几天正好想找你咨询咨询。我现在用50M的ADC,PSSI和ADC的clk以及H7的HSE都是外部的50M给的,现在PSSI可以读到ADC的数据,而且我用了几个timer,用一个master,几个slave的模式,进行触发什么的。现在的问题是timer触发dma搬运数据有问题,而且PSSI是32位的写数据,这个DMA会将两次16位的数据拼到一个32位中去,我后面要直接32位处理就会有额外的时间开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问题还很多,这几天正好想找你咨询咨询。我现在用50M的ADC,PSSI和ADC的clk以及H7的HSE都是外 ...

我也想学习下,苦于没有硬件可以测试。随时交流,一起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