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关于H7总线矩阵和系统架构图的疑问

楼主(2023-05-17):
问题已在图片中进行描述,烦请大佬打开并给与解惑。
主要是关于系统架构图中AXI/AHB12如何理解的问题,谢谢。

网友A:
axi的总线上数据传输协议和ahb上的不一样,axi/ahb就是把axi 数据格式改成ahb,ahb/apb 同理,类似于串口芯片ch340的功能(不太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i的总线上数据传输协议和ahb上的不一样,axi/ahb就是把axi 数据格式改成ahb,ahb/apb 同理,类似于串口芯 ...

那AXI/AHB12,后面的数字12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此贴里面的图看下就明白了。

STM32H7总线矩阵,的确是STM32系列里面最复杂的,各个通路,四通八达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284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贴里面的图看下就明白了。

STM32H7总线矩阵,的确是STM32系列里面最复杂的,各个通路,四通八达

硬汉哥,“AXI/AHB34”后面的数字34,
3代表“3=via AHB bus matrix in D3”,4代表“4=via AHB/APB bridge in D1”,是这样理解吗?
如果是这样理解,有点不明白,为什么AXI  Bus-Matrix访问下面的AHB  Bus-Matrix,是先经过3啊?
还是说这里的34不代表互连路径的意思。
还请解惑,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AXI/AHB34”后面的数字34,
3代表“3=via AHB bus matrix in D3”,4代表“4=via AHB/APB  ...

AHB34是表示AHB3和AHB4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HB34是表示AHB3和AHB4总线

那是我多想了。

还有个问题,AXI/AHB12那个地方,这里的AHB12那就是代表AHB1和AHB2了,但是看总线矩阵是没有访问AHB2的路径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我多想了。

还有个问题,AXI/AHB12那个地方,这里的AHB12那就是代表AHB1和AHB2了,但是看总线矩阵 ...

楼主:
硬汉哥,我没把AXI/AHB12的位置描述清楚,导致你这边可能没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再重新描述一遍。

图片中圈出的AXI/AHB12那个地方,是AXI Bus-MATRIX和AHB Bus-MATRIX的转接桥,可以把AXI转成AHB1或者AHB2,
我的疑问是这个转接桥为什么要转成AHB2,因为从右侧的总线矩阵来看,AXI Bus-MATRIX是没办法访问AHB2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没把AXI/AHB12的位置描述清楚,导致你这边可能没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我再重新描述一遍。

...

这个没关系,你截图左侧的图也没说可以访问AHB2啊,人家的指示是表示可以访问SRAM1,2,3和AHB1,图绘制的没毛病。

访问AHB2只有Cortex-M7 AHBP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关系,你截图左侧的图也没说可以访问AHB2啊,人家的指示是表示可以访问SRAM1,2,3和AHB1,图绘制的 ...

硬汉哥,为什么SDMMC2在左边的图中是挂在AHB2上面的,右侧是在AHB1上面呢?右侧的标注错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为什么SDMMC2在左边的图中是挂在AHB2上面的,右侧是在AHB1上面呢?右侧的标注错误吗?

这个Delay BLOCK是另一个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elay BLOCK是另一个外设。

硬汉哥,AHB1上面没有SDMMC2外设,SDMMC2和Delay Block SDMMC2都在AHB2上面。
两张图片,哪个有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AHB1上面没有SDMMC2外设,SDMMC2和Delay Block SDMMC2都在AHB2上面。
两张图片,哪个 ...

是在AHB2上,准确的说是AHB2控制访问的SDMMC2的寄存器等。

RCC时钟控制是通过AHB2实现,说明确实在AHB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AHB2上,准确的说是AHB2控制访问的SDMMC2的寄存器等。

RCC时钟控制是通过AHB2实现,说明确实在A ...

那这里标注在AHB1上面,是错误的吧?还是说有其他隐藏的知识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里标注在AHB1上面,是错误的吧?还是说有其他隐藏的知识在里面

个人认为就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