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加密方法

楼主(2023-05-17):
程序放在处理器外的flash芯片,通过SPI读取flash内程序文件,怎么做到我们自己出厂的flash芯片,跑我们的程序没问题,如果不是我们公司的flash,用我们的程序就跑不起来。

网友A:
外部Flash也有UID的,你可以对其做个加密,不过这个是最基础的加密方式。

网友B:
记得有一种I2C的专门加密芯片,随机加密的,2块钱左右,以前做音响设备时用过,RTOS 每隔10秒钟读取一次,累计错误100次就锁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一种I2C的专门加密芯片,随机加密的,2块钱左右,以前做音响设备时用过,RTOS 每隔10秒钟读取一次, ...

这种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Flash也有UID的,你可以对其做个加密,不过这个是最基础的加密方式。

读flash的UID,和程序里存储的UID对比吗

网友C:
通过SPI把程序读到RAM中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SPI把程序读到RAM中执行?

放到RAM里怎么能识别FLASH芯片不是我们自己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到RAM里怎么能识别FLASH芯片不是我们自己的呢

我是问你采用什么方式执行程序,是不是把程序从flash中读到ram中执行的方式?还是XIP直接执行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问你采用什么方式执行程序,是不是把程序从flash中读到ram中执行的方式?还是XIP直接执行的方式?

还没定,那种方式加密效果更好呢

网友(2024-09-23):
我感觉程序加密 没有用  都会被破解  我最近抄别人的产品  把程序烧录到另一个片子不能跑  然后debug   一两天就找到问题了  只需要修改一个标志位 就可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