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 spi 多个器件链接的问题 ?

楼主(2023-05-17):
请教下关于 spi 多个器件链接的问题 ?

如图:

上述 途中,从性能上来看的话,是采用 图一的 好还是 图二的好,再或者二者都可以 ?

网友A:
图1就行,CS都加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1就行,CS都加上拉电阻。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