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高性价比的GUI方案推荐

楼主(2023-05-18):
背景是这样的:

     目前产品用的是STM32F429+外部16bit SDRAM + emwin 方案。用的屏幕是800*480的5寸液晶。界面实行2层显示,RGB565+ARGB8888。目前发现的问题是:液晶的时钟频率上不去,只能在15MHZ左右,帧率在34HZ左右。但是液晶屏的频率多半在25MHZ左右,找不到15MHZ的液晶屏。原来在15MHZ下,产品量产两年,没发现有液晶异常的情况,最近液晶会有5%-10%的颜色异常,肉眼可见的。供应商分析是我们频率太低的缘故。故现在想将频率提上去,但是原有方案做不到。
笔记中有说明。想请教下,有没有其他好的性价比高的GUI显示方案。目前想用LVGL。产品原来的MCU+SDRAM价格在50左右。新方案还有成本的要求。求推荐性价比高的方案。

网友:
供参考。

【专题教程第1期】基于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实现emWin的快速刷新方案,32位色或24位色效果艳丽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id=44512&fromuid=58

使用32位色ARGB8888或者24位色RGB888的好处就是显示效果细腻,看下面效果图:

而使用16位色RGB565就要差不少,特别是梯度色变化和颜色丰富的图片:

网友:
全志F1c100 200系类或者晶晨的ssd201 202 系列

网友A:
要性价比高的方案只能国产全志之类的方案了

网友:
F1C100+lvgl,性价比之王,就是要考虑温度以及启动速度是否接受;
如果需要pwm,adc之类的可以外扩一个单片机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性价比高的方案只能国产全志之类的方案了

全志的东西资料最不好搞,神神秘秘的

网友:
目前MCU的方案要提高RAM的吞吐量。不知道8线SPIRAM的价格如何,或者看看有没有内置3M以上RAM的MCU.

网友:
其实跟GUI关系不大,是429的16bit sdram带宽太低带不动双图层的方案
假设屏幕刷新率60Hz,双图层方案消耗的带宽:4*60*800*400+2*60*800*480=138MByte/s,429的16bit sdram总带宽是180MByte/s,占了76%,占用的这个带宽是LTDC为了维持屏幕刷新率产生的固有带宽,就算不跑GUI只显示一个白色静止画面也会消耗这么多,所以就算换了其他GUI也是一样的
改用32bit sdram或者改成单图层方案都可以解决

顺便提一下,帧率和屏幕刷新率是不一样的概念

网友:
星宸SSD201,内置64MB DDR,双核CA7,只要26元每片不香吗?

楼主:
感谢感谢各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大家,2层显示实现的效果通过一层来实现。缓存数据做图像拼接,改如何实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大家,2层显示实现的效果通过一层来实现。缓存数据做图像拼接,改如何实现呢?

想实现什么效果,双图层的alpha融合?

网友C:
SWM34S概述
- 内核:ARM® Cortex®-M33,最高工作频率 150MHz

- Flash: 512KB, SRAM: 64KB

- SDRAM: 2MB, 8MB, 16MB

- 1个RGB565接口(64Pin),1个RGB888接口(100Pin)

- JPEG硬件解码器,DMA2D

- USB OTG*1, I2C*2, SPI*2, UART*4, I2S*2, CAN*2, SDIO*1

- 5个32位高级定时器

- 3个比较器,4个运放,1个DAC

- 2个12位19通道的SAR ADC

- 工作电压为 2.0V - 3.6V

- 工作温度范围(环境温度)-40℃ - 85℃

- 多种省电工作模式支持低功耗应用的需求

- 提供 QFP64 / QFP100 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实现什么效果,双图层的alpha融合?

背景图1层

背景图1层

2层主界面显示

2层主界面显示

2层主界面显示

2层主界面显示

第一张图为主界面背景层,二三张图为正常显示的图,相对于第一张图,所有图标,数据,档位显示都是叠加上去的。目前muc为F429,SDRAM为16位宽的,800*480 , RGB565  ARGB888,emwin, 液晶屏的频率只能跑到15M,目标想达到25M。现在想着,是否可以通过图层数据的叠加,用一层来显示,实现竖截面的效果。

网友D:
在用模拟器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模拟器跑吗?

不是模拟器,是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下大家,2层显示实现的效果通过一层来实现。缓存数据做图像拼接,改如何实现呢?

不管多少层都是先在内存(这个内存用SRAM更快)绘图完成再把数据更新到SDRAM,429驱动800*480的屏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WM34S概述
- 内核:ARM® Cortex®-M33,最高工作频率 150MHz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问题来了,内部的SDRAM跑的啥频率?大概率是133M。。。还有价格咋样QFP1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为主界面背景层,二三张图为正常显示的图,相对于第一张图,所有图标,数据,档位显示 ...

可以做到的
竖截面是指的那些倒影效果吗?如果是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在图片资源里就做进去这个效果,可以减少UI的复杂度,然后利用好SDRAM的大空间,把图片资源预先加载到SDRAM里
emwin的内存设备功能也可以用上,用内存设备刷图比普通方法快很多,特别是大分辨率图,因为资源写到内存设备的时候就已经解码好了,之后刷新不需要再解码
还有就是透明像素太多会吃CPU算力,可以用些骚操作把透明像素的面积降下来,比如左右两侧的电量和方位的圆圈部分就可以不用透明像素,直接用纯色做背景,因为在整个界面的背景图里那些位置就是纯色的,只需要用相同颜色的纯色背景代替即可,不过不清楚这些圆圈是png图还是用函数画的,如果是png图可以改一下图片资源用纯色背景的bmp,反正都是用类似的思路
总之就是把LTDC占用的固有sdram带宽降下来,腾出来的部分让代码充分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到的
竖截面是指的那些倒影效果吗?如果是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在图片资源里就做进去这个效果,可以 ...

抱歉,关于“竖截面”可能是打字打错了。 最终实现效果为2 3 张图。其实还是没有动,怎么把图像数据合并。联系了ST的代理商的FAE,还没来得及跟ST的技术对接呢,说是可以用一层实现,说是用他们的GUI  TouchGFX。其实我想搞懂原理。我觉得应该是不受限于特定GUI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关于“竖截面”可能是打字打错了。 最终实现效果为2 3 张图。其实还是没有动,怎么把图像数据合并 ...

喔喔,是的其他GUI也可以实现,区别只是不同GUI的具体实现步骤可能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