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IAR9.30.1加载flash文件失败

楼主(2023-05-18):
硬件平台:国产芯驰E3340,内核Cortex—R5。开发环境L:IAR9.30.1
确认过board文件没问题,flash文件和board文件在同一路径下:
board文件中flash的路径为:<loader>sfs.flash</loader>
报错内容: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board文件内容和报错截图如下:

楼主:
文件路径过长的问题,我已经排查过,改短路径也不行

网友A:
IAR9,30默认不是已经支持芯驰,按说直接创建工程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9,30默认不是已经支持芯驰,按说直接创建工程就可以使用。

我找到原因了,不能直接选择芯片,要选择R5内核才行,但是debug的时候可以选择芯片,感觉好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原因了,不能直接选择芯片,要选择R5内核才行,但是debug的时候可以选择芯片,感觉好坑啊

那我知道了,你用的这款芯片,应该是IAR还有添加支持,是手头添加的IAR配置项支持。

所以只能选择R5内核,而debug的时候可以是因为你添加的配置项里面有对应的寄存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