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对话框根据需要创建不同数量的按钮控件

楼主(2023-05-18):
在emWin上已经创建好一个对话框,现在根据上位机发来的消息创建按钮,比如上位机发过来3条指令,那么我需要在对话框里创建3个按钮控件,且每个按钮控件上显示的信息都是不同的,点击每个按钮的处理逻辑也是不同的,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上位机发来的指令不确定,也就是对话框显示的按钮数量是变化的,每个按钮的外观和逻辑是不一样的,我想把按钮外观的绘制放在按钮的回调函数里,可是按钮的数量不确定,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想问下有没有参考的例程,我之前做的都是固定数量的控件,现在变化数目的控件不会做了,有没有大哥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
意思是所有按钮都使用一个回调,且支持不同的外观效果和按钮功能?

楼主:
现在想的是这样的

楼主:
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吗,我在论坛里没有找到

网友:
下载二代示波器的例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85

创建多个按钮

共用一个回调函数

楼主:
按钮的回调函数能含参数吗,我创建的按钮上有两处文字显示,所以单存靠button_setText不能满足,我想把要显示得 文字作为参数传递到回调里,然后在回调函数里用两个GUI_DispStringAt来显示文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钮的回调函数能含参数吗,我创建的按钮上有两处文字显示,所以单存靠button_setText不能满足,我想把要显 ...

这个可以继续调用按钮的set text和get text函数设置和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