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图标的透明性标记不生效

楼主(2023-05-18):
WM_CF_HASTRANS 有透明性标记。对于客户区没有完全填充的窗口,必须
定义。

{ ICONVIEW_CreateIndirect, "Iconview", ID_ICONVIEW_0, 0, 0, 320, 220, WM_CF_HASTRANS, 0x00440030, 0 }

我明明添加了结果不生效,每次切换到图标界面背景都会变成上一个页面,但是我用了2014版本的MDK emwin又生效了,然后我换了近几年的结果都不生效,是我哪里有什么没有配置吗?2014版本的也太老了我觉得。

网友A:
注意ARGB格式库和ABGR格式库。 库这个没有搞反吧,没有反的话,没问题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使用emWin6.x帮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ARGB格式库和ABGR格式库。 库这个没有搞反吧,没有反的话,没问题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使用emWin6.x ...

公司的加密了,之前用st的,我是要换成MDK的,还是不行,我先用低版本的,自己慢慢找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的加密了,之前用st的,我是要换成MDK的,还是不行,我先用低版本的,自己慢慢找原因吧

好的,有需要的话,我帮你测试下。

楼主:
thank you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