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修改emwin单个控件属性(如背景色,边框颜色)的方法

楼主(2023-05-18):
问题1:以BUTTON控件为例,目前已知修改控件皮肤的方法是修改BUTTON_Props结构体,再用BUTTON_SetSkinFlexProps()函数设置所有按钮控件的皮肤属性,但是在实际项目运用中,遇到对个别控件外观特殊属性处理的情况,找不到相应的方法..
问题2:创建三个按钮,用以上方法设置按钮皮肤运行结果正常。但是我自定义BUTTON控件回调函数后,自定义的皮肤就无法生效了,依然是默认皮肤,自定义回调函数如下
void _cbbutton(WM_MESSAGE * pMsg)
{
    switch(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BUTTON_Callback(pMsg);
            break;
      case WM_KEY:
            switch(((WM_KEY_INFO*)(pMsg->Data.p))->Key)
            {
                  case GUI_KEY_UP:
                    WM_NotifyParent(pMsg->hWin,13);
                    break;
                case GUI_KEY_DOWN:
                    break;
                case GUI_KEY_ENTER: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请各位大哥帮忙看下怎么回事

网友A:
1、皮肤设置的话,有皮肤色自定义回复函数玩法,这个不是设置全部控件的。
2、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皮肤设置的话,有皮肤色自定义回复函数玩法,这个不是设置全部控件的。
2、同上。

谢谢谢谢,在《emwin V5.12用户手册》第18章 "换肤 " 找到了

楼主:
看了下安富莱emwin V6例程,像我问题2那样的情况根本不存在,例程里自定义的按钮回调函数WM_PAINT没有调用BUTTON_Callback(pMsg);,就导致按钮控件根本绘制不出来,但是例程里又直接用2D函数绘制的一个按钮出来
这种方法比自定义控件皮肤要方便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