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GD32H7和STM32H7最大的不同,GD32H7的Flash是挂载在FMC控制器上,那最终的GD32H7芯片价格空间可能会很大

楼主(2023-05-19):
GD32H7的玩法实际上是属于扩展了个并口NOR Flash,如果确定是这种方式的话,那最终的GD32H7芯片价格空间可能会很大。

这个Flash的玩法是最终决定芯片价格的核心。

这个与STM32H743的高速64bit并行Flash直接挂到AXI总线矩阵上不同,H743这种成本太高。

进一步的消息待GD32H7有更详细的资料了(当前GD32H7没有提供Flash的速度性能,待官方公布,我们就可以确定),届时我们再学习。

网友:
有可能真是

网友:
可能内置高速flash是个难点,尤其是容量达到MB级别。一些国产mcu的内部flash速度提不上去,需要占用ram空间来提速。

网友A:
硬汉大哥,这个GD32  H7的芯片价格确如你说预测,价格很有优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汉大哥,这个GD32  H7的芯片价格确如你说预测,价格很有优势。

有价格消息了?大概多少?

网友:
像这类的集成Flash方案,就只能指望D-Cache 和TCM (ILM) 之类的手段来提速,或者扩展RAM通过BootLoader加载到RAM中运行

网友:
GD不是SPI Flash大厂嘛,直接合封一颗高速SPI Flash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这个IMX1000系列差不多了,都算是要外挂flash(内部外挂)

网友:
ST讲究的是高性能  GD讲究的是性价比   不过也是正确的策略,不然玩不过ST

网友:
那这运行速度肯定稍差一点,把代码复制到RAM中运行提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价格消息了?大概多少?

销售讲的很有优势,但最终的价格还没报来。批量采购价也不能对外公开。

网友C:
这种外挂flash,在很多运用上是有局限性的。
尤其是国产蓝牙,

想想当初GD为啥M0系列外挂flash后,再推出E系列。

网友:
现在貌似 stm32h743 系列的,貌似没有什么优势了,价格贼高,根本不适合做产品了吧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外挂flash,在很多运用上是有局限性的。
尤其是国产蓝牙,

我觉得 外挂 falsh 来运行程序 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 nxp 的 rt1170 , rt1176 系列的也都是外挂 falsh 来运行程序的,而且速度整体来说也是贼快的,以后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直接吧字库,图片啥的都搞到外挂的 falsh 里面去,不用单独的搞个 flash 来存放了,外挂的 flash 大小自己根据需要确定即可,我觉得也还是非常方便的, 只是看 他外挂的 falsh 支持多少 bit 宽的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 外挂 falsh 来运行程序 也是非常好的, 现在 nxp 的 rt1170 , rt1176 系列的也都是外挂 falsh 来 ...

外挂FLASH 用在CPU上 还是可以的,用来存字库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如果是用来存程序就需要特别小心了。以上是吃过亏的过来人的提醒。

网友(2023-08-19):
听一个代理说,大概30左右,不知道真的假的,已经申请H757样品了

网友:
gd32h7的flash物理性能非常差,不靠cache没法用。放数据都嫌慢

网友:
现在淘宝上的STM32H743IIT6已经降到70元了,有量的话价格会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