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想做一个定时U盘记录数据功能

楼主(2023-05-19):
有个数据记录需求,当开启数据记录的时候,把需要记录的数据按设定的时间间隔写入U盘。这个时间间隔是可以设置的。最短1s记录一次数据,长的上百个小时记录一次数据。STM32H7硬件平台系统运行freertos操作系统。计划开一个数据记录任务用于把数据写入U盘。有几个疑惑想不太明白,

1、不开启数据记录的时候,该任务至于何种状态比较好。
2、按下开启记录按钮后,用何种方法通知任务开始运行。
3、就是定时功能如何实现,设想是用硬件定时器做个10ms定时,就是到达1s定时后如何通知任务记录一次数据。

4、关闭记录功能的时候,任务就停止了数据记录

网友A:
1s这么高频率操作不适合U盘,要不了多久U盘就挂了。还是板载一颗FLASH。先存入FLASH,定期把FLASH的数据搬到U盘。

至于计时的问题,想精度高,就让任务等待信号量,中断里面时间到了发送信号量。 存储状态就是一个变量0/1的事儿。

网友:
1、suspend
2、resume
3、定时器随便玩

4、都挂起了,肯定停止了记录

网友B:
自己学习,还是开发一个模块? 淘宝可以买一个串口记录模块,几十块钱。 定时串口发送,到这个模块。就存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学习,还是开发一个模块? 淘宝可以买一个串口记录模块,几十块钱。 定时串口发送,到这个模块。就存好 ...

项目上的一个数据记录功能,目前还没有想到合适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这么高频率操作不适合U盘,要不了多久U盘就挂了。还是板载一颗FLASH。先存入FLASH,定期把FLASH的数据搬 ...

U盘挂不挂不要紧,目前还是调试中,一直没有想到比较好的方案

网友:
数据记录是一个单独的任务,开一个事件标准组接受各种控制标志。

1、无事件标志消息时,事件标志会让任务一直处于挂起状态。
2、接收到事件标志bit0:开启记录
3、接收到事件标志bit1:开启记录,定时器发送通知。
4、接收到事件标志bit2:停机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