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关于采样率设置的问题

楼主(2023-05-19):
问题:当我设置单片机的ADC采样率最高为1Mhz的时候,采集1KHZ到100KHZ的正弦波,做FFT变换,为了能够准确测量到不同频率的正弦波的幅值,我的采样率该怎么设置合适?或者说有什么好的算法?

网友:
准确的幅值需要你的波形频率是FFT频分辨率的整数倍才可以最准确算出幅值。

网友:
你这个需要的是频率分辨率,如果你采样是1Mhz,那你一秒钟处理1M个点的FFT,出来的结果就是1Hz的频率分辨率,不过单片机上面无法一下计算这么多点的FFT,估计要分段计算再把结果融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