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救救,不知道为什么AD采集会被TIM2的中断打断

楼主(2023-05-21):
我在做血氧的检测,要用TIM2的时钟来控制红光和红外光的开关,采到数据之后传输。

我在AD转换开头加了个ADConFlag = 1; 在AD转换结束时 ADConFlag = 0;
又在TIM2的中断里加了个判断ADConFlag 如果等于一就输出个abc。
结果发现有时候AD会被TIM2打断(不是每次),但是我的AD优先级比TIM2高啊,而且AD转换速度应该很快才对,这是为什么?

中断优先级配置

中断优先级配置

楼主:
这是我的代码+cubeMX配置

网友:
你的NVIC优先级分组设置的多少。

楼主:
这个么,主优先级和子优先级都是两位

网友:
看了下你的代码,DMA完成回调设计的不好。

1、里面执行了太多代码,还有很多阻塞方式的printf,太占用时间了。
2、而且你的DMA是设置的NORMAL模式,DMA完成就结束了,无需再调用stop adc dma。
3、还有就是你的DMA对齐设置为DMA_PDATAALIGN_WORD是出于什么考虑。

具体自己再排查下吧,感觉代码还有很大优化空间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