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视频教程] DSP视频教程第12期:TI开源分享IQmath DSP源码,适用于所有Cortex-M内核,本期教程做个手把手移植 (2023-05-22)

楼主(2023-05-22):
今年TI推出MSPM0系列产品配套的SDK软件包里面将此库开源了,之前的时候也移植过IQmatb,不过只有库版本,这次竟然开源了,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资源。

这个是定点库,非常适合用于M0,  M0+,  M3和不带硬件FPU的M4内核上,当然,用在M4F,M7,M33等器件上也是没问题的。本次视频配套的例子将ARM DSP库和IQmath移植到了一起。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s4y1q7sS

参考资料:
1、早期IQmath库,只有库移植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660

2、IQmath源码SDK,含文档
https://www.ti.com/tool/MSPM0-SDK

3、视频中移植完成的例子,供参考

楼主:
更新完毕。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竟然开源了

网友A:
里面还有个 iqmath.a 文件,应该是核心的函数库。  所以,不是开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还有个 iqmath.a 文件,应该是核心的函数库。  所以,不是开源的吧。

一样的,我在视频里面介绍了。那个库我在IAR上也做了移植。

网友B:
移植例子提示病毒

网友:
两个库说明:
RTS: C implementation using compiler Runtime System (RTS) libraries
MathACL: leverages the MSPM0 hardware math accelerator (MathAC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移植例子提示病毒

我下载也提示病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移植例子提示病毒

里面有个bat批处理文件,用于删除临时文件用的,不放心就弄个沙盒打开使用。或者看视频自己移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下载也提示病毒.

里面有个bat批处理文件,用于删除临时文件用的,不放心就弄个沙盒打开使用。或者看视频自己移植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个bat批处理文件,用于删除临时文件用的,不放心就弄个沙盒打开使用。或者看视频自己移植即可。

网友:
我以前用这个库写过电机控制的代码

网友D:
标题应该是2023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应该是2023年吧

已经修改。

网友E:
库里面为什么没有 add,su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库里面为什么没有 add,sub

math库是三角函数库。

网友E:
引用 楼主:
math库是三角函数库。

看到了,加法或减法不需要特殊函数;使用底层 C 加法和减法运算符可以简单地对 IQ 数进行加法和减法。乘法和除法需要特殊处理以保持结果的 IQ 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加法或减法不需要特殊函数;使用底层 C 加法和减法运算符可以简单地对 IQ 数进行加法和减法。乘 ...

对于常规的综合运算,速度上优化不大,甚至比直接操作浮点运算时间更长。单个运算操作优势明显。三角函数没试了

下面是单个运算操作,综合运算没统计。

网友F(2023-07-29):
M4F,开启硬件FPU会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M4F,开启硬件FPU会有问题吗

没问题,不影响。

网友(2023-11-25):
大佬,我这边用这个开源的iq math库,发现atan2和atan2pu 这两个函数有点bug,比如
 RESULT=_IQ24toF(_IQ24atan2PU(_IQ24(0.1),_IQ24(0.1)));
这个RESULT本应该是0.125,但是计算出来是0.7。如果改成
RESULT=_IQ24toF(_IQ24atan2PU(_IQ24(0.1+0.0001),_IQ24(0.1)))
结果就是对的,感觉就是只要是一样的小数结果就不对,但是如果两个一样整数结果就是对的。

网友G:
昨天试了qflib, 测试后发觉运算的时间还是有点长, 不知道定点的运算对于 qflib有没有优势? 我用在M0上面的. 加减应该没有问题, 乘法有专门的指令, 也问题不大, 应该比qflib要快, 除法和其他运算可能就不一定了, 有没有实验过的朋友?

另外, 18#楼的兄弟不知道怎么测试的, 我的qflib的乘法才2.3323us(48M主频), iqmath居然要21.2us, 太夸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昨天试了qflib, 测试后发觉运算的时间还是有点长, 不知道定点的运算对于 qflib有没有优势? 我用在M0上面的. ...

这几天有时间我比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dr-download.ti.com/secure/software-development/software-development-kit-sdk/MD-eCeyqJj7JC/2. ...

谢谢分享,升级到2.0了,速度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