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ART接收乱序问题

楼主(2023-05-22):
不知道大家在用串口通信的时候有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使用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receiveDate1,8),波特率假设设置为9600,用USB转串口跟单片机通信。

电脑端设置波特率9600,通信OK;
电脑端设置波特率14400,通信异常;再把电脑设置回9600,通信仍然异常;
看调试窗口,receiveDate1数组的顺序与实际不符。

电脑端波特率9600时,通信OK;

电脑端14400波特率,发送值错误,无回复

再次将电脑端波特率调回9600,数组值的顺序与发送不符,无回复

网友A:
可以用上串口的idle中断看看,避免乱码。 因为串口没有同步时钟信号,如果没有超时截断的话,可能造成字节之间的分割识别错误。

楼主:
好奇怪,图片显示不出来,这里附件补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上串口的idle中断看看,避免乱码。 因为串口没有同步时钟信号,如果没有超时截断的话,可能造成字节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