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GL] lvgl求助

楼主(2023-05-22):
请问大佬们,我的输入设备选择的外部按键,keypad作为输入,我想加入keyboard控件,直接加入组并不管用,请问该怎么解决呢?才能通过keypad来控制切换选择

网友A(2023-07-03):
用nxp 那个GUI生成器生的UI 怎么切换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nxp 那个GUI生成器生的UI 怎么切换界面

通过按键事件实现。
里面有动作选项,换屏,可选择跳到哪个屏幕。

网友:
每个控件LVGL都有相关例程,examples里,如果不喜欢看英文的话,你可以去看看原子的LVGL教程,他那个教程适用F1/F4/H系列,第二版刚写的,8.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