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 STM32H7 普通IO口如何检测上升沿或下降沿

楼主(2023-05-23):
H7想通过普通的IO检测上升沿或是下降沿,返现在相关的GPIO库里没有这个检测功能,在EXTI外部中断中发现有相关的API。想做一个如下时序图外部触发功能,几个IO都不没有连接到定时器功能脚上,IO复用后就只能用普通IO口功能。
初步想当检测到一个IO的下降沿后,定时器开始计时,当接收到上升沿后,看时定时器是否满足>25mS时间,满足后触发相应的功能。现在没有找到如何检测IO的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
引脚配置为外部中断模式不行吗?

网友:
我们一般是进入中断后,立即读取当前的IO电平状态来区分

网友:
外部中断有上升沿下降沿触发检测。另外这个25m已经很长了,用个任务搞状态机检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