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文件系统搜索文件问题

楼主(2023-05-23):
想问下,sd或者spi flash 挂再文件系统后,能否实现文件按照文件名或创建时间进行文件搜索,

网友A:
具体怎么个搜搜效果,以文件名搜索为例。方便的话,举例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个搜搜效果,以文件名搜索为例。方便的话,举例说明下

就是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文件名或者一个时间范围,就从存的记录里搜索对应的文件名或者满足时间范围的文件文件,然后只显示搜索到的文件,如果不搜索就把所有文件都显示出来,可以翻页显示所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比如在触摸屏上输入文件名或者一个时间范围,就从存的记录里搜索对应的文件名或者满足时间范围的文件 ...

没问题,类似搜搜MP3文件,文本文件,视频文件的玩法吧。

楼主:
类似图上那样,一行是一条记录,有上万条这样的记录,st与触摸屏之间通信,把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触摸屏上显示,可以按照文件名或设置的时间范围搜索某一条记录,也可以删除等操作,用mcu+文件系统这种方案不太确定是否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图上那样,一行是一条记录,有上万条这样的记录,st与触摸屏之间通信,把采集到的数据上传到触摸屏上显 ...

没问题,可以做。我这个就是搜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可以做。我这个就是搜索的。

方便提供例程参考一下吗

网友:
搜索其实要看算法的,1000首音乐文件要是遍历搜的话,估计要几分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便提供例程参考一下吗

方便,这个帖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这个帖子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30&extra=page%3D1

谢谢,看了里面的视频,还没看程序,里面点下一首,上一首是搜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里面的视频,还没看程序,里面点下一首,上一首是搜索吗

不是,是先全部搜索存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先全部搜索存储好。

好的,我先看看代码,